返回列表
【原创】振动定量测试分享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振动:振动(又称振荡)是指一个状态改变的过程。即物体的往复运动。
类似于上图摆球的样子。
在振动中,又分为频域和时域两个方向,如两图。
定义振动大小,可以由三个参数来量化:
振动位移:就是振动物体运动的移动距离,物体在振动时,位移就是质量块上、下运动有多远。位移的单位可以用µm 表示。
振动速度:物体在振荡过程中运动快慢的度量。一般取有效值,也称为振动烈度,在国标里面以此为设备振动的判定标准。振动速度的单位是用mm/s来表示。
振动加速度:被定义为振动速度的变化率,其单位是用有多少g来表示。一般加速度探头在±8g,16g左右,这一块ADI的探头做的最好,最新的ADXL1001系列频率和加速度非常高。
在日常测试中,参考在低频范围内(10Hz以下为低频,振动强度与位移成正比
在中频范围内(101000Hz为中频,振动强度与速度成正比在高频范围内(1000Hz以上,振动强度与加速度成正比,如此参考。

一般我们在工作中,会使用手持式测振仪器或者无线测振探头在电机等被测物体上进行检测,按照测试出的振动值来判定改设备的运行状态。对于振动测试,这里以电机为例:一般分为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和轴向三个方向。一般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安装。振动传感器安装方向必须与要测方向一致要与安装表面垂直传感器要刚性固定好,如果安装表面有灰尘,应该清理后再安装,保证牢固可靠才能正确的测量出设备工作的状态。

类似于上图安装位置,该点位测试轴承附近的温度和振动值来判断电机的运行状态。

方案一般是使用加速度传感,再进行软件上的傅里叶变化和积分变化来进行时域和频域的定量分析。例如ADIADXL357测试中频范围类,高频的ADXL1001等芯片,nxp也有类似的芯片。一般来说电机的振动是复杂的,不是单一的简谐振动,而是多个波形组合而成的,类似下图所示: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原始加速度值处理流程

在频域上进行分析的话可以得出一些故障的原因,今天就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2022-12-03):
你好,测量主轴的振动,有没好的建议,感谢。或者有没意向做一些项目?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