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微孔低频雾化片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20-12-31):
微孔低频雾化片驱动时,图中三角升压电感T1应该如何选择参数,哪种驱动条件才是最合适的,请指教下;
参考了世面上的升压电感,做出来发现雾化量能达到要求,但是工作电流很大约700mA,参考样机只有350mA
下面是雾化片的参数:
驱动频率150k,谐振阻抗小于550R
静态电容1800pF

楼主:
之前的图片太模糊,重新上传了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片雾化片的谐振频率并不相同,你现在是他激式驱动,必须有反饋以自动校正驱动频率去吻合使用的雾化片谐 ...

谢谢回复,目前是通过读取电流值来确定谐振点;就是找不到电流大的原因和变压器的参数该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片雾化片的谐振频率并不相同,你现在是他激式驱动,必须有反饋以自动校正驱动频率去吻合使用的雾化片谐 ...

目前电路是有电流反馈的,驱动频率也在雾化片公差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