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电路

楼主(2020-12-31):
老外的一张图,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兴趣看看。
左侧CI,C2进来的是10MV作用的200k交流信号,经图中电路从右侧1360 6脚输出。问T6,IC5,T7 的作用。谢谢

网友A:
IC5应该是个模拟电子开关,切换2路输入信号的;T6是三极管放大级,T7可能是个恒流源吧

楼主:
你说的大致没问题,可是这个信号为什么要这么处理,直接运放放大不就可以了,而且恒流源意义又是什么呢@king555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大致没问题,可是这个信号为什么要这么处理,直接运放放大不就可以了,而且恒流源意义又是什么呢@kin ...

二路输入需要切换,所以使用了模拟开关。使用恒流电路做三极管电路的负载是为了提高负载的交流阻抗,提高三极管电路的交流放大倍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地板楼已说就不重复。恒流约2.5mA若换成等价的偏置电阻约1K欧姆,此恒流源交流阻抗大大于1K欧姆,必然晶 ...

请问恒流约2.5mA是怎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