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AFE253 意外擦除flash问题

楼主(2020-12-31):
读回单片机里面的固件,发现部分flash被篡改。重新烧写后正常,但是反复上电,还能复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采购了30k,这个问题出现的非常频繁,软件是以前搞好的,以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我们把ok的产品和故障产品调换芯片,不良芯片仍然出现这个问题。证明不是其他电路和电源的问题。软件已经限制了数据的范围,使用了watchdog等。都解决不了问题。怀疑是芯片不良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同样不带显示的产品也出现过类似问题,死机现象,重新烧写软件,还能复现这种问题。

楼主:
MSP430AFE253 意外擦除flash问题

请大家帮忙分析,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网友A:
这个不是芯片原因,是程序原因,多半是你有擦写flash的程序,处理这个是有点麻烦

网友B:
多检查一下你的程序吧,芯片有问题这个说法不能随便说,即使是芯片不良率,比例也不会这么高。

网友C:
有可能是频率变化的原因,导致延时时间不准确了,而余量又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