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小视的正余弦函数!

楼主(2021-01-01):
由于我们在初中阶段就接触到正弦函数了,到了本科阶段更是大规模的广泛的应用,所以看久了,难免会熟视无睹。

首先,总结四种超越函数的零点分布规律:

相关知识点,后面研究滤波器时候要用到!

楼主: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知识点,或者说idea:

无穷阶有理函数是无理函数!

根据这个思想,可以把正弦函数写出非常紧凑的无穷积形式:

楼主:
这里所说的知识点,只是基础知识,根本不配叫做电路理论研究。

正宗的电路理论研究是这样的:

几乎全是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的,虽然研究的是负反馈理论,但是全书看不到一个电路图。

要想成为一个电路理论家,就必须研究这些知识,相关的论文中需要使用数学语言来推理或表达:

所以,我们这里选的知识点,是跟电路比较接近的,上面这些抽象数学距离电路最为遥远,但也是最近的,它只是换了一种更精简的表达方式而已。

网友A:
数学表达的不是架构,而是 行为模式,比如  端口特性 啊,传递函数  啊甚么的,
h参数,在关于三极管 的章节中提及过,不然,我这初中生恐怕连 h参数 是甚么 都不会晓得,工程数学,现在懂的就只有  δV/δt  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