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技术文档] HK32F103VET6点亮LED

楼主(2021-01-01):
<

#申请原创#
    第一次使用HK32F103VET6的芯片,看芯片资料引脚和功能兼容STM32F103VET6,ST的芯片最近涨价涨的太离谱了,想测试下这个国产芯片来替代STM32F103,支持国产芯片。在官网申请芯片也没有申请到,就在X宝上购买了一片。芯片是LQFP100引脚的,发现购买的芯片引脚不是很对位,还好焊接没有短路,上电先跑个点灯程序。
    官网也没有找到芯片SDK包文件,翻论坛的帖子看到有下载资料的链接:https://bbs.21ic.com/icview-3055190-1-2.html

    一、安装软件包
    官网可以下载到IAR和MDK对应pack文件,我使用的是MDK,下载对应的文件。

   二、硬件
   开发板是自己设计的,点灯的硬件端口是PD3和PE0.

    三、程序
    3.1、GPIO端口应用分析
         通过点灯程序来学习HK32F103芯片的GPIO端口的应用,通过HK32F103xCxDxE用户手册_V1.0.0来了解下GPIO端口的功能。    GPIO端口的每个位可以由软件分别配置成多种模式,可配置的模式有下面内容:
    -- 输入浮空
    -- 输入上拉
    -- 输入下拉
    -- 模拟输入
    -- 开漏输出
    -- 推挽式输出
    -- 推挽式复用功能
    -- 开漏复用功能
    每个端口都可以根据硬件的功能来配置。
    对应的程序部分
        我的板子硬件外接的LED灯是上拉电阻到电源正极,可以配置的端口模式为开漏输出或推挽式输出。
        HK32F103芯片的GPIO配置和STM32F103芯片的GPIO配置看资料是一样的,代码应该可以兼容使用的。

    3.2、运行一个简单的点灯程序

    对应的GPIO口配置为输出,程序里面我配置为推挽式输出。
    代码:led.c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1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ED0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LED0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LED0_OFF;
                LED1_OFF;
}
   代码:main.c

    3.3、选择开发工具

    3.4、程序代码

    四、程序执行

    下载程序后,复位板卡,开发板上的两个LED交替点亮,实际拍摄视频转换成GIF图片,看着效果不是很清晰,还是能够看出交替点亮过程。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网友A:
s
挺不错,由于国外的MCU很多都涨价,现在国产MCU比较火热,HK的芯片听说也不错,期待后续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