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STM8003涨价离谱,大家用啥可以替代它的?

楼主(2021-01-01):
STM8003很好用,但时不是供货不稳,特别是现在涨价太凶,用不起呀,大家能推荐一款适合替代的吗,最好是国产的,以后选方案真得小心了,供货不稳玩不起呀。

华大单片机代理 价格优势 新方案 选型欢迎探讨,大部分现货QQ:3461816790
MCUn76e003

网友A:
STM8貌似没有直接替代,可以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比如芯圣的MCU,可以试试,还方便上手

网友B:
hc32f030

网友C:
STC的怎么没来跟上。。。速度,哈哈

网友D:
价格涨的确实太快

网友E:
没有用到STM8003,我用的STM32

网友F:
新年好,建议评估一下华芯微特MCU。

网友G:
nxp , microchip ,.还是有一些性价比不错的,主要是价格稳定,

网友G:
st  不敢用

网友G:
PIC16F1503T-I/MG 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C:
STC的怎么没来跟上。。。速度,哈哈

那我就跟一条:可以STC的,国产,便宜,稳定,快速51核。

网友I:
不知道STM8003是什么芯片,如果是STM8S003有代替的,比如:MS51FB9AE,N79E814AS20,STC8G1K08-38I-TSSOP20,STC8H1K08-36I-TSSOP20,HC32F003C4PA,SC92F8003X20U

楼主:
先申明,本人不黑不吹,实时求事的说。

也考虑过用N76e003,很早以前采购STM8S003时就有注意到这颗MCU, 但发现STM8S003涨价时,它也会跟着涨,说明也被贸易商炒作的厉害,所以不考虑了。这几天在验证HC32F003, 华大国产的,Cortex-M0+的核,32位ARM,资源比STM8S003高一倍,而且32MHz,和STM8S003几乎是PIN-PIN兼容(选它的主要原因)。
不过华大这款MCU的外设如UART, TIMER等,和STM8S003相比,还是差了很多,不如STM8S003功能强大好用。列举一两个简单的例子吧:
1 UART控制器,按说32MHz的时钟频率,波特率采样应该可以支持到比较高才对(STM8S003 16MHz, 可以支持到921600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的产品亲测过),但其实HC32F003只能支持到230400或250000,再高就数据发送不正确了。
2 UART没有发送缓冲寄存器,如果程序处理不那么即时,连续发送的数据字节间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间隙。
3 HC32F003没有Flash读出保护,容易被人po解(我猜很多人很重视STM系列MCU对Flash的读保护吧)。
华大的这些外设IP应该是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功能都很简单,但也有好处,就是编写程序简单(我都不使用CMSIS的,直接怼寄存器)。
现在正在把我们一款产品的程序往这款华大的MCU上移植,感觉还是比较顺利的,两三天后就能见成果了。如果成功,将彻底和STM说ByeBye了。

网友J:
  可以用华大的   QQ1160786915  一级代理

楼主:
新唐的芯片好像也有贸易商炒作,不敢选用。不知道华大以后会不会也步这种炒作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