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7f下载问题,采用串口下载,wchisptool v2.9

楼主(2021-01-01):
ch577f下载问题,采用串口下载,wchisptool v2.9,下载工具是cp2102,pb22为低电平,只成功过几次,下载不能100%成功,失败的概率很大,但是每次串口都有交互,应该是进入isp程序了,但是上位机进度条不走。
35        19:21:35.293        0.00027870        WCHISPTool.exe        IRP_MJ_WRITE                                COM4        SUCCESS        Length: 24, Data: 57 AB A1 12 00 77 13 4D 43 55 20 49 53 50 20 26 20 57 43 48 2E 43 4E 35
36        19:21:35.303        0.0150754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TIMEOUT        Length: 0, Data:
37        19:21:35.382        0.00032040        WCHISPTool.exe        IRP_MJ_WRITE                                COM4        SUCCESS        Length: 24, Data: 57 AB A1 12 00 77 13 4D 43 55 20 49 53 50 20 26 20 57 43 48 2E 43 4E 35
38        19:21:35.398        0.0159929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TIMEOUT        Length: 0, Data:
39        19:21:35.414        0.00024150        WCHISPTool.exe        IRP_MJ_WRITE                                COM4        SUCCESS        Length: 8, Data: 57 AB A7 02 00 1F 00 C8
40        19:21:35.414        0.0156770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TIMEOUT        Length: 0, Data:
41        19:21:35.430        0.0150387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TIMEOUT        Length: 0, Data:
42        19:21:35.445        0.0149244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TIMEOUT        Length: 0, Data:
43        19:21:35.460        0.00092370        WCHISPTool.exe        IRP_MJ_CLOSE                                COM4        SUCCESS        Port Closed
44        19:21:35.461        0.00475890        WCHISPTool.exe        IRP_MJ_CREATE                               COM4        SUCCESS        Port Opened
6640        WCHISPTool.exe        IOCTL_SERIAL_SET_CHARS                      COM4        SUCCESS        EofChar: 0x60, ErrorChar: 0x0, BreakChar: 0x0, EventChar: 0x0, XonChar: 0x11, XoffChar: 0x13
5979        19:22:15.611        0.00061400        WCHISPTool.exe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COM4        SUCCESS        ControlHandShake: 0x0, FlowReplace: 0x0, XonLimit: 32768, XoffLimit: 8192
5980        19:22:15.611        0.00000400        WCHISPTool.exe        IOCTL_SERIAL_SET_TIMEOUTS                   COM4        SUCCESS        ReadIntervalTimeout: 0, 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0, 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10, 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50, 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100
5981        19:22:15.611        0.00013060        WCHISPTool.exe        IRP_MJ_WRITE                                COM4        SUCCESS        Length: 24, Data: 57 AB A1 12 00 77 13 4D 43 55 20 49 53 50 20 26 20 57 43 48 2E 43 4E 35
5982        19:22:15.619        0.0000091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SUCCESS        Length: 6, Data: 55 AA A1 00 02 00
5983        19:22:15.619        0.0000022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SUCCESS        Length: 3, Data: 79 13 2F
5984        19:22:15.680        0.00000000        WCHISPTool.exe        IRP_MJ_WRITE                                COM4                Length: 24, Data: 57 AB A1 12 00 77 13 4D 43 55 20 49 53 50 20 26 20 57 43 48 2E 43 4E 35
5985        19:22:15.695        0.0000129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SUCCESS        Length: 6, Data: 55 AA A1 00 02 00
5986        19:22:15.695        0.0000013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SUCCESS        Length: 3, Data: 79 13 2F
5987        19:22:15.695        0.00021510        WCHISPTool.exe        IRP_MJ_WRITE                                COM4        SUCCESS        Length: 8, Data: 57 AB A7 02 00 1F 00 C8
5988        19:22:15.695        0.0019634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SUCCESS        Length: 6, Data: 55 AA A7 00 1A 00
5989        19:22:15.697        0.00311200        WCHISPTool.exe        IRP_MJ_READ                                 COM4        SUCCESS        Length: 27, Data: 1F 0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48 FF FF 50 00 02 04 01 91 9C 06 E4 C2 84 59 05 30
5990        19:22:15.701        0.00089670        WCHISPTool.exe        IRP_MJ_CLOSE                                COM4        SUCCESS        Port Closed
5991        19:22:15.702        0.00420770        WCHISPTool.exe        IRP_MJ_CREATE                               COM4        SUCCESS        Port Opened
5992        19:22:15.706        0.00132600        WCHISPTool.exe        IOCTL_SERIAL_SET_BAUD_RATE                  COM4        SUCCESS        Baud Rate: 115200
5993        19:22:15.707        0.00032930        WCHISPTool.exe        IOCTL_SERIAL_CLR_RTS                        COM4        SUCCESS

LOG

网友A:
参考手册的说明,串口下载步骤如下:

楼主:
按照说明下载,下载还是不成功,感觉是cp2102通过txd引进给ch577f供电了,导致系统启动,不能下载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说明下载,下载还是不成功,感觉是cp2102通过txd引进给ch577f供电了,导致系统启动,不能下载成功 ...

芯片需要冷启动,进boot下载,可以尝试在tx脚加个二极管,防止倒灌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