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降压结构讨论

楼主:
自己想了一个DC-DC降压电源结构,不知道有没有目前人做这种电路。还没验证过,先跟大家谈到下可行性。不知道效率达到多少。

楼主(2021-01-02):
引用 网友A:
BOOST

看上去像Boost,其实是Boost-buck,这个是降压电路输出的负极在输入上面

网友B:
不是别人没想到,是不共地的特性限制了应用场合;
有些不用考虑共地的场合应用多,比如LED驱动。

网友C:
不是没人做过,只是这种不共地的做法没什么人用而已。
效率上用整流管整流,而且5v输出,顶天也不会超过5-0.7/5 = 86%

网友D:
以前做的一款-48V转+75V,60W 非隔离,共地的,就是这个结构,效率93左右,电感先储能,然后再释放,本质上是BUCK-BOOST。

网友E:
用得很多,升降压电路,我用的都是升压IC实现,由于输出不共地,所以我在输出用一个三极管做电压移位来接到FB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