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雾化驱动板上的电感作用

楼主(2021-01-01):
如图,这是一个低频微孔雾化请教下电路图中电感L2的作用和参数如何确定

网友A:
电感在通电时会产生振动,振动产生热量,热量将水蒸发为水蒸气,这就是雾化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在通电时会产生振动,振动产生热量,热量将水蒸发为水蒸气,这就是雾化器的原理。 ...

起雾化作用的是陶瓷雾化片Y1

网友B:
淘宝雾化片有电容参数值,把它当电容看

网友C:
雾化片有个核心参数是等效电容。
结合串联的电感,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串联谐振而已,参数配合好了,你就可以把雾化片当成一个阻性负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雾化片有电容参数值,把它当电容看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感在通电时会产生振动,振动产生热量,热量将水蒸发为水蒸气,这就是雾化器的原理。 ...

雾化片高频振动,把水分子打散~~~这才是雾化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