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张图它是如何实现的,可以提供参考器件吗

楼主(2021-01-02):
我在设计一个芯片的电源,发现这张图感觉简洁,可是没有具体型号,那位推荐一下

网友A:
别玩这些电路了,你大概率玩不转  -- 虽然这个电路的确在 某些条件下 可以工作。
   建议楼主直接用 合适参数的 LDO 吧。

网友B:
楼上的,说不错的,选人家原有的是比较好的

网友C:
固定输出3.5V,芯片H7650-35GR

输出电压可调的,芯片AMS1117-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