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cpu与3.3V的spi如何实现电平转换

楼主(2021-01-02):
我的cpu是5V,SPI也是5V
这样对吗?

网友A:
直接加上啦电阻或者用电平转换芯片就OK吧,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复杂了。

网友B:
我查了AT45这芯片,IO口上限是VCC+0.6。不能直接与5V的接,串1K太大,影响速率,串100欧吧。        另外,你怎么不选用5V的存储芯片

网友C:
可以用光耦或三极管或者用芯片做电平转换

网友D:
5V和3.3V信号有电平转换电路的,网上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