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亿*特]的SX1268模块的掉包问题

楼主(2021-01-03):
2个【亿*特】SX1268模块【E22-400T30】,使用明纬5V/3A电源,1个只发送,1个只接收,透传模式,2个模块距离相距3米,空速4.8K,每个包6个字节,每隔0.5秒自动发送一次,发现:大约发送2000来次就掉包一次【具体的次数是随机】。根据示波器观测,是发射失败导致的掉包,而不是接收被干扰掉包。真是邪门。。虽说无线通讯允许掉包,这个掉包率有点高。。。他们客服一句“无法解决”就拉倒了,,也是服了。

网友A:
楼主,自动读取的参数是否能顺利读取,我是仿真不行,脱机运行还可以。问客服,不灵。

网友B:
我们也在使用这个模块,目前没有发现问题,丢包的问题也确实会存在,但多发生在实际使用远距离场景,近距离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在城郊环境可以达到3.5km左右,没有手册所描述8km那么远,或许使用环境恶劣吧。
使用过程中也有不少疑问,起初客服回答也过于简单,无法解决问题,毕竟客服专业性不高,可以具体的和他们的销售沟通,他们深层的问题会寻求研发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