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辉芒微单片机仿真器不能下载问题

楼主(2021-01-03):
     前段时间使用辉芒微仿真器可以正常下载程序,程序调试基本完成,过了几天程序要修改升级再用仿真器下载程序时就不行了,具体表现在:
1、IDE 版本V2.1.4,仿真板Lingk_V2.5,固件版本V2.1.4,下载时提示未找到芯片。(芯片与Lingk 4线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2、IDE 版本V2.1.4,仿真板Lingk_V2.6,固件版本V2.1.7,下载时可以擦除Options、EEPROM,可以下载EEPROM,但不能擦除Flash、不能下载程序。
3、使用产品PCB板下载试过,也使用SOP-DIP插座将MCU与仿真板直接连接(4线)试过,最终现象都是如上所述。
     请求群里有开发辉芒单片机经验的高手予以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不胜感激!!!QQ 23024908

网友A:
我正在用这个,这个芯片还是好使的,你这样的情况,建议先直接拿个空白芯片照PDF焊接4条线试试,电源地一般是搞不错的嘛,这样怎么出错也只要交换2条数据线,先验证你的仿真器连接空白片的时候是不是正常的。关于板子的设计我建议,做调试用的板子尽量不要占用调试口的这2个GPIO,这2个GPIO不要有电容.用仿真器给板子供电的时候尽量只控制供给到芯片。不要仿真器的电源一上去就能供整个板子。

网友B:
检查连接线,这个片子就算PIN数相同,端口也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俩位!IDE 升级到最新2.17版本以后,问题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