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STM32f103+mrf24J40

楼主(2021-01-03):
采用stm32f103通过spi与mrf24J40MA进行通信,如何实现无线收发,我用的mrf24j40的驱动代码,在发送时,发现TXNCON的第0位一直为1并未主动清零,且未触发发送中断,只有同时设置TXNCON的TXNTRIG(0x1B<0>)和TXNSECEN(0x1B<1>)这两位时才会触发发送中断及TXNCON位清0操作,且传输一段时间后会放弃传输,按照数据手册P112介绍:Transmit the packet by setting the TXNTRIG (TXNCON 0x1B<0>) bit = 1. The bit will be automatically cleared by hardware.这与我的操作相矛盾,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void MRF24J40Init(void)
{
        uint8_t i;
        uint16_t j;
        //reset the MRF24J40 by pulling the RESET pin low
        RESET_LOW;
        for(j=0;j<(uint8_t)300;j++){}
        RESET_HIGH;
        drv_delay_ms(3);//delay 2-3 ms after a Reset before accessing the MRF24J40 to allow the RF circuitry to start up and stabilize.

        //do a soft reset
                //bit7-3 reserver :maintain as '0'
                //bit2 - 1 reset power managerment circuitry (bit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to ‘0’ by hardware)
                //bit1 - 1 Reset baseband circuitry (bit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to ‘0’ by hardware)
                //bit0 - 1 Reset MAC circuitry (bit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to ‘0’ by hardware)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SOFTRST,0x07);

                //wait for bit0-2 clear to '0'
        do{
                i = MRF24_GetShortRAMAddr(READ_SOFTRST);
        }while((i&0x07) != (uint8_t)0x00);

        i=MRF24_GetShortRAMAddr(READ_ORDER);
        if(i != 0xFF){
                printf("MRF24J40 Daughter card not inserted\t\n,0x%02x \t\n",i);
                return ;//error
        }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PACON2,0x98);//PACON2 = 0x98, Initialize FFOEN=1 and TXONTS = 0x6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TXSTBL,0x95);//Initialize RFSTBL = 0x9
        MRF24_SetLongRAMAddr(RFCON0,0x03);//Initialize RFOPT = 0x03, not use
        MRF24_SetLongRAMAddr(RFCON1,0x01);//Initialize VCOOPT=0x02,not use
        MRF24_SetLongRAMAddr(RFCON2,0x80);//Enable PLL
        MRF24_SetLongRAMAddr(RFCON6,0x90);//Initialize TXFIL=1, 20MRECVR=1
        MRF24_SetLongRAMAddr(RFCON7,0x80);//Initialize SLPCLKSEL = 0x2 (100KHz internal oscialltor)
        MRF24_SetLongRAMAddr(RFCON8,0x10);//Initialize RFVCO =1
        MRF24_SetLongRAMAddr(SLPCON0,0x02);//interrupt rising edge
        MRF24_SetLongRAMAddr(SLPCON1,0x21);//Initialize CLKOUTEN=1 and SLPCLKDIV = 0x01
        //deafult Nonbeacon_enabled device,disable slotted csma-ca mode
        //Configuration for nonbeacon-enabled devices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BBREG2,0x80);//Set CCA mode to ED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CCAEDTH,0x60);//Set CCA-ED Threshold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BBREG6,0x40);//Set appended RSSI value to RX FIFO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INTCON,0b11110110);//INTCON (0x32) = 0xF6 - Enables only TXNIF and RXIF interrupts,Enables the RX/TX FIFO reception interrupt, refer to datasheet P.54
        //MRF24_SetLongRAMAddr(RFCON3,0x48);//Large Scale Control for TX Power=-10dB,Small Scale Control for TX Power=-0.5dB
        MRF24_SetChannel(CHANNEL_15);//set operating channel as channel 11

                //delay 192us after RF State Machine Reset
   drv_delay_us(200);

        do{ //Wait until th RFSTATE machine indicates RX state
                        i = MRF24_GetLongRAMAddr(RFSTATE);
        }while((i&0xA0) != 0xA0);

//Program the short MAC address ,x0ffff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SADRL,0xFF);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SADRH,0xFF);
        // Load the short address of the device with 0xffff which means that it will be ignore upon receipt

        //Load the PAN address also with 0xfff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PANIDL,0xFF);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PANIDH,0xFF);

        //program Long MAC address
        for(i=0;i<(BYTE)8;i++){
                //load the long address as 07,06,05,04,03,02,01,00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EADR0+i*2,myLongAddress[i]);
        }
        // Automatic acknowledgement is not transmitted for received packets by TXMAC
        //ERRpkt mode bit is set to 0,Disables automatic Acknowledgement response
  //Promiscuous packet mode bit is set to 1,Receive all packet types with good CRC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RXMCR,0x21);
}
void MRF24_SendPacket(BYTE header_len, BYTE Frame_len, BYTE* packet){
                BYTE i;
                MRF24_SetLongRAMAddr(TX_NORMAL_FIFO,header_len);
                MRF24_SetLongRAMAddr(TX_NORMAL_FIFO+1,Frame_len);

                for(i=2;i<Frame_len+2;i++){
                        MRF24_SetLongRAMAddr(TX_NORMAL_FIFO+i,packet[i-2]);
                }printf("--0x%02x",MRF24_GetLongRAMAddr(TX_NORMAL_FIFO+2));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TXNCON,0x01);//Transmit the frame in the TX Normal FIFO; bit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by hardware

}
void radio(){//int main()中执行的函数
//mrf24j40 signal pin configure
        GPIO_InitTypeDef InitStructure;
        //enable pin config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ESET_CLK|INT_CLK|WAKE_CLK,ENABLE);
        //interrupt pin configure input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InitStructure.GPIO_Pin         = INT_PIN;
        GPIO_Init(INT_PORT,&InitStructure);
//---out pin
        //RESET pin
        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nitStructure.GPIO_Pin  = RESET_PIN;
        GPIO_Init(RESET_PORT,&InitStructure);

        //WAKE pin
        InitStructure.GPIO_Pin  = WAKE_PIN;
        GPIO_Init(WAKE_PORT,&InitStructure);

        //NVIC  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MRF24J40Init();//channel ,rx/tx interrupt and nobeacon-enable device, disable slotted-enable
        LED1_ON;
        drv_delay_500Ms(10);
        LED1_OFF;
        printf("state:0x%02x\t\n",MRF24_GetLongRAMAddr(RFSTATE));

#ifdef MRF_TX
        printf("send start\t");
        while(1){
                if(MRF24_GetShortRAMAddr(READ_TXSTAT) & 0x20){printf("Channel busy\t\n");continue;}
                drv_delay_ms(20);
        //        printf("~~0x%02x\t\n",MRF24_GetShortRAMAddr(READ_TXNCON));
        //        MRF24_SendPacket(9,sizeof(txbuff),(BYTE*)txbuff);
                MRF24_SetLongRAMAddr(TX_NORMAL_FIFO,0x0D);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1,0x0D);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2,0x01);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3,0x04);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4,0xC4);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5,0xFF);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6,0xFF);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7,0xFF);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8,0xFF);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9,0x07);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A,0x00);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B,0x00);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C,0x00);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D,0x00);
                MRF24_SetLongRAMAddr(0x00E,0xAA);
<font color="#ff0000">                MRF24_SetShortRAMAddr(WRITE_TXNCON,0b00000011);// 本应只设置0b00000001即可实现发送,但现在需要设置两位模块才会产生发送中断</font>

                if((MRF24_GetShortRAMAddr(READ_TXSTAT)&0x01)==0){
                drv_delay_500Ms(2);
                LED2_TOGGLE;
                }else{//transmit failed
                        printf("retry:0x%02x---0x%02x\t",MRF24_GetShortRAMAddr(READ_TXSTAT)&0x01,MRF24_GetShortRAMAddr(READ_TXSTAT)&0x60);
                        drv_delay_500Ms(2);
                 LED3_TOGGLE;
                }
        }
}

网友A:
楼主是否放一下error信息和码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否放一下error信息和码会好一点

我将相关代码题贴上去了,您可以看一下, 刚才的问题已经更新。

网友B(2021-02-26):
建议楼主去st的版块问问,这里是ti 无线相关产品的板块

网友C(2021-10-03):
ST版主哭了: 这个真不知道,你还是TI的隔壁MICROCHIP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