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佬们问题

楼主(2021-01-03):
这两个地方都是错的吧?是因为下的电子版原因还是书本来就是错的

网友A:
①助记器的 C1 的接法,因话筒的内阻及偏置的分压比而异;
②整个电源可视为 0Ω 电阻,合符『地』的定义,所以集电极接的是 交流地,共集极 就是这么个 共 法,管子倒着也能用,就是 耐压和 β 都低多了而且线性可能也不理想。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共集电极的图是错的,虽然理论上说倒过来用是可以的(不管性能,仅仅是电流能够按照正常的方式流通而已),但是如果不倒过来用,再把图画正确才是最好的方式,实际上在这个电路图上没有人会这样用的。对待没有足够经验的人,最恰当的就是说清楚什么是正确的。

谢谢解答

网友C:
第一图,驻极体话筒的正常偏压是高于后面9014的基极偏置,电位器位置决定电容左边的直流电位,会选择右负左正的电解电容接法,说明电位器位置应该比较高的才会有合适的增益这个很容易理解。
下面共集电极接法,就是常说的射极跟随器,这里没有理由CE倒置,应该是图有误,虽然倒置也可以使用,但是这样的跟随器性能是很差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