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毕兹(萨巴罗夫)

楼主(2021-01-03):
共集极 拓扑,输出阻抗 最低,但对 容性负载 的耐受却最差。

楼主:
我用 2SC1061 来做这电路,
射极偏置如只用电阻(Re),加了Rb 依然死活不起震,
Re 串联或並联 扼流圈,则不加Rb (就如上图那样) 也可能起震,L 如为 升压变压器,可把微型荧光灯点亮。

楼主:
C1 ,既是 LC槽路 的一份子,也是三极管的讯号源 Ube
LC槽路 须经三极管补充能量,震荡才能永续,Ube 如果死活不变,电路是震不起来的,自举 就是这情况,
射极跟随器的驱动,自举的作用,是令 Ubeq 不变,Ibq 也就固定,这样,讯号源须负担的只是  Ube-Ubeq  这部份。

楼主:
把 C1 砍掉,L 改成了 变压器,这电路算是 共甚么极?!
射极是 输出端,基极是 输入端,把 C2 摘去,C1 加大,那么,C1 可起的作用是甚么?   旁路?  自举?  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