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推荐单片机LCD+TOUCH,64PIN ≥32KROM,最好M0+低功耗

楼主(2021-01-03):
求推荐单片机LCD+TOUCH,64PIN ≥32KROM,最好M0+低功耗

网友A:
如果是使用ST的MCU,可以通过ST finder软件去选型,如果想使用国产或者其他可以找代理试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大一级代理 QQ 1160786915

华大的带触摸吗?敏矽的有点接近我的目标,可惜没有RTC

网友C:
锦锐单片机8脚-64脚都有,空间8K/16K/32K,带触摸,带LCD/LED驱动,资源丰富,功能强大

网友D:
ATSAMD21J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