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老姚,STC8H8K和STC8A8K有哪些核心区别?

楼主(2021-01-04):
老姚,STC8H8K和STC8A8K有哪些核心区别?搞个对照文件给用户快速了解下呀,,型号这么多,整糊涂。

网友A:
我也想知道,stc8a,f,h,g,c的命名规则。

网友B:
上STC官网首页就有图片啊。详细还得看数据手册。听说现在主推是STC8H/STC8G
(37)

网友C:
还没开始用,不过在学了,比十年前多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个PWM跟STM8S的比还有差距啊,频率固定的,人家的频率可以分好多频,方便设计

网友D:
STC有些坑呀, 以前做板子用的是STC8A8K 44脚的单片机,前段时间板子做回来,去STC买44脚封装的单片机竟然说没货,要我改成48脚的封装  **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有些坑呀, 以前做板子用的是STC8A8K 44脚的单片机,前段时间板子做回来,去STC买44脚封装的单片机竟然 ...

不会吧?我公司有部分产品也是44脚的STC8A8K,,这不完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我公司有部分产品也是44脚的STC8A8K,,这不完蛋了。

好过没货或升价吧? 目前听说STC被封装厂所牵,主流为LQFP48及LQFP64。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没开始用,不过在学了,比十年前多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个PWM跟STM8S的比还有差距啊,频率 ...

STC的15位PWM或16位PWM可以任意指定周期(频率)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C的15位PWM或16位PWM可以任意指定周期(频率)的啊。

任意个鬼。
多路共用一个频率设置。
做一路可以任意设置,做两路及以上的话每路频率相同不能单独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TC的15位PWM或16位PWM可以任意指定周期(频率)的啊。

STC8G1K没有这么高级的PW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8G1K没有这么高级的PWM

PCA的PWM?那也可以用Timer0的溢出做时钟,一样可以变频。想让摩托车飞起来,它办不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任意个鬼。
多路共用一个频率设置。
做一路可以任意设置,做两路及以上的话每路频率相同不能单独设置。 ...

一般多路PWM都是要求同频的情况多。如果你每一路PWM都可以独立设置周期,那你用STC8G2K64S4,有6组PWM,每组用一路,你就可以独立设置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多路PWM都是要求同频的情况多。如果你每一路PWM都可以独立设置周期,那你用STC8G2K64S4,有6组PWM, ...

STC N多料号,就只有STC8GxxS4有6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CA的PWM?那也可以用Timer0的溢出做时钟,一样可以变频。想让摩托车飞起来,它办不到啊。 ...

T0溢出做时钟,周期步长太大。

网友F:
这里写的内容很容易误导使用者。
实际并不能每路PWM独立任意设置PWM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