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ThreadX 一直卡在调度器里循环 __tx_ts_wait

楼主(2021-01-04):
各位老师,
最近在移植Threadx,发现执行 tx_kernel_enter();之后它会一直卡在
    PUBLIC  PendSV_Handler
    PUBLIC  __tx_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
__tx_PendSVHandler:

这个调度函数下的
__tx_ts_wait:

这个等待循环语句,感觉像是在等待任务就绪;

不知是否有大侠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环境是STM32F072 + IAR

网友A:
感觉072也没必要上系统了吧
你这应该是没有移植好,系统没有跑起来,直接上工程,不然随知道啥问题

感谢回复,移植ok,问题是在创建任务过程少了函数,现在用示例可以跑起来了;

网友B:
是不是在Threadx启动前调用HAL_Delay函数

网友C:
这是在跑系统吗

网友D:
适当的加一个延时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