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我手上有3个三菱PLC,型号是FX3U,可以实现485无线通讯吗?

楼主(2021-01-04):
我手上有3个三菱PLC,型号是FX3U,可以实现485无线通讯吗?

网友A:
这个不难,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市面上的PLC无线模块来完成,你的3个PLC,不论是用Modbus 协议或是N:N协议,都可以实现无线通讯功能。我们公司用过西安达泰电子的那款三菱PLC无线通讯模块,型号应该是DTD435MC。接上就能用,不需要编程,传输距离3km。比我想象中的好上手太多了。你可以在他家官网上先看例程。我之前就是先看到的例程,才购买的。http://www.dataie.com

网友B(2021-02-20):
上海繁易的4G盒子可以帮到你。500元一个盒子,还可以云组态(手机上操作设备)http://www.flexe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