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AN通信

楼主(2021-01-04):
各位好,我在使用了正点原子的CAN的通信程序后,发现CAN只能在CAN发送数据的过程中,使能接收中断接收数据;不能够主动接收数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能否发下代码或例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就是需要打开中断接收了,和串口一个原理

网友B:
初始化后,哪都可以开启中断接收

网友C:
接收端用的是什么

网友D:
不可以进入中断吗

网友E:
加匹配电阻了吗

网友F:
原子的就有现成的例程啊

网友G:
我跑过官网例程  也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