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复位引脚震荡

楼主(2021-01-04):
STM8控制板,无法启动,测量发现reset引脚出现脉冲波形,直接将reset引脚接5V电源能正常启动工作,
将reset上拉电阻换成300R不能启动,
供电电压:5V,
Vcap电容:1uF,

reset 引脚上拉10K,下接104电容,如下图:

含104电容的reset引脚波形:

将104电容去掉后的波形:会周期性出现不到40us的低电平

5V供电电源波形:

请问各位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点评):
应该是内部有复位产生,根据手册几个复位来源查

网友B:
为什么内部会有复位呢

网友C:
把电阻换一个小一点的

网友D:
复位引脚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振荡呢

网友E:
这种好像不是振荡波形啊

网友F:
1K的会不会也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