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来的,请问个问题

楼主(2021-01-04):
寄存器端口无定义
#error cpstm8 main.c:43(2+6) PD_CR2 undefined
#error cpstm8 main.c:42(2+6) PD_CR1 undefined
#error cpstm8 main.c:41(1+6) PD_DDR undefined

程序如下
  PD_DDR|=0x10;
  PD_CR1|=0x10;
  PD_CR2|=0x10;

新人不太明白,请大家帮忙回复一下。

网友A:
变量未定义,是不是没有添加库文件

网友B:
没有引用头文件吧

网友C:
这个工程文件是自己建立的吗

网友D:
难道没有报好不到文件的错误吗

网友E:
没有引用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F:
用cube生成工程文件就行

网友G:
查一下他是哪个文件的 看看有没有引用的关系

网友H(2021-02-08):
头文件,配置很重要

网友I:
查下头文件的型号名字有没有写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