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在STM8S的IAP使用中断和APP使用中断问题

楼主(2021-01-04):
网上查找一些资料,有的说IAP中不能使用中断,而有的又说IAP和APP中都可以使用中断。 官网的例程IAP中没有中断的,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那种情况,望解答下。
以下内容摘自《STM8L_IAP_应用程序中编程指导》:STM8 的中断向量位置是固定的,大部分是 0x8000 开始处。IAP 程序中需要手工处理中断向量表。并且 boot 程序不能使用任何中断(IAP 程序中的中断跳转(中断向量表 1)会使 PC 指到 0x900x 处,如果此时 APP 没有程序,程序就会出错。),程序中的所有中断(向量表 1)的处理最终都要跳转到用户程序的中断向量表 2 处。

网友A:
iap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B:
感觉不需要手动处理

网友C:
个人觉得应该都可以使用中断

网友D:
只有需要修改中断优先级的时候我才会人为介入

网友E:
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啊

网友F:
既然有地址 当然就有中断了

网友G(2021-02-09):
因为IAP只干一件事,所以可以用查询方式,这样就避开了你说的问题。当发生中断时,二级跳转到APP的中断服务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