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飞线外接芯片,I2C不能得到slaveAddress应答,通讯失败

楼主(2021-01-04):
STM8S103的板子上,有一个默认自带的AT24C02芯片,I2C读写,程序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当飞线接另一个芯片时,却不能正常通讯,总是死在等待slaveAddress的应答上,I2C通信失败。
请教一下,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如何解决的??

下面是代码: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 y;
  for(x = ms; x > 0; x--)           /*  Í¨¹ýÒ»¶¨ÖÜÆÚÑ­»·½øÐÐÑÓʱ*/
    for(y = 3000 ; y > 0 ; y--);
}

void IIC_Init()
{

    PB_DDR_bit.DDR4 = 1;
    PB_DDR_bit.DDR5 = 1;
    PB_ODR_bit.ODR4 = 1;
    PB_ODR_bit.ODR5 = 1;
    PB_CR2_bit.C24 = 1;
    PB_CR2_bit.C25 = 1;

    I2C_CR2_bit.SWRST = 1;             //I2C1->CR1 |= 1 << 15;
    asm("nop");
    asm("nop");
    asm("nop");
    asm("nop");
    I2C_CR2_bit.SWRST = 0;

    //I2C1->CR2 &= ~I2C_CR2_FREQ;                                                //
    I2C_FREQR_bit.FREQ = 16;          //Freq = 36M

    I2C_CCRH_bit.F_S = 1;
    I2C_CCRH_bit.DUTY = 0;
    I2C_CCRL = 40;                   //200KHZ  I2CFreq = PCLK1 / CCR / DUTY[λ]        =   16MHZ / 40 / 2 = 200KHZ

    I2C_TRISER_bit.TRISE = 16 + 1;

   // I2C1->CR1 &= ~I2C_CR1_SMBUS;
    I2C_CR1_bit.ENGC = 1;
    I2C_CR1_bit.PE = 1;

}

void IIC_Write(unsigned char subaddr , unsigned char Byte_addr , 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short num)
{
    unsigned char i2csr1;

    //while(I2C1->SR2 & I2C_SR2_BUSY);

    I2C_CR2_bit.START = 1;
    while(I2C_SR1_bit.SB == 0);
    i2csr1 = I2C_SR1; //SR1.AF
    I2C_DR = (subaddr);
    while(I2C_SR1_bit.ADDR == 0);
    i2csr1 = I2C_SR1;
    i2csr1 = I2C_SR3;

    I2C_DR = Byte_addr;

    while(I2C_SR1_bit.BTF == 0);
    i2csr1 = I2C_SR1;

    while(num > 0)
    {
            I2C_DR = *buffer;

            while(I2C_SR1_bit.BTF == 0);
            i2csr1 = I2C_SR1;
            buffer++;
            num--;
    }
    I2C_CR2_bit.STOP = 1;
}

void IIC_Read(unsigned char subaddr , unsigned char Byte_addr , unsigned char *buffer , unsigned short num)
{
  unsigned char i2csr1;

  I2C_CR2_bit.ACK = 1;

  I2C_CR2_bit.START = 1;
  while(I2C_SR1_bit.SB == 0);
  i2csr1 = I2C_SR1;
  I2C_DR = subaddr;
  while(I2C_SR1_bit.ADDR == 0);
  i2csr1 = I2C_SR1;
  i2csr1 = I2C_SR3;

  I2C_DR = Byte_addr;
  while(I2C_SR1_bit.BTF == 0);
  i2csr1 = I2C_SR1;

  I2C_CR2_bit.START = 1;//I2C1->CR1 |= I2C_CR1_START;
  while(I2C_SR1_bit.SB == 0);

  i2csr1 = I2C_SR1;//SR1.AF??
  I2C_DR = (char)(subaddr | 0x01);
  while(I2C_SR1_bit.ADDR == 0);
  i2csr1 = I2C_SR1;
  i2csr1 = I2C_SR3;

  while(num)
  {
    if(num == 1)
    {
        I2C_CR2_bit.ACK = 0;
        I2C_CR2_bit.STOP = 1;
    }

    while(I2C_SR1_bit.RXNE == 0);
    i2csr1 = I2C_SR1;

    *buffer = I2C_DR;
    buffer++;
    num--;
  }
}

网友A:
地址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B:
每个iic的设备都需要单独定义一下地址吧

网友C:
两个都没有反应还是其中一个有反应啊

网友D:
还能详细描述一下实验现象吗

网友E:
说明没有接受到数据啊

网友F:
可能跟飞线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