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S105K4 串口2 无奇偶校验,也能接收 偶校验的 数据

楼主(2021-01-04):
MCU STM8S105K4    设置为一个起始为,8个数据位,无校验,一个停止位,用串口助手 发送能够 接收的数据,还是正确的,
static void UART_Config(void)
UART2_DeInit();
       UART2_Init((uint32_t)9600, UART2_WORDLENGTH_8D, UART2_STOPBITS_1, UART2_PARITY_NO,
        UART2_SYNCMODE_CLOCK_DISABLE, UART2_MODE_TXRX_ENABLE);
     }

      /* Enable the UART Receive interrupt: this interrupt is generated when the UART
    receive data register is not empty */
     UART2_ITConfig(UART2_IT_RXNE_OR, ENABLE);

     /* Enable UART */
     UART2_Cmd(ENABLE);
     /* Enable general interrupts */
     enableInterrupts();

中断接收
INTERRUPT_HANDLER(UART2_RX_IRQHandler, 21)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_state=0;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   temp_state=UART2->SR;
       if(temp_state&0x01)                         // 奇偶 ERROR
     {
       temp=8;
      UART2_ReceiveData8();
      //return;
    }
    else*/

    temp_state=UART2->SR;
       if((temp_state&0x01)!=1)
     //if(UART2_GetITStatus(UART2_IT_PE) == RESET)
     {
        temp=UART2_ReceiveData8();
   }

}
不知道是不是 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是不是硬件进行了校验啊

网友B:
可以无校验啊

网友C:
我觉得当然可以没有校验

网友D:
如何知道是偶校验的数据呢

网友E:
设置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网友F:
没有错误 啊   有一种校验是硬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