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下TPS65400的DCM模式设置问题?

楼主(2021-01-04):
#21ic问答#
大家好:
      我的一个项目使用了TI的TPS65400电源芯片,数据手册参考(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65400.pdf?ts=1609711905081&ref_url=https%253A%252F%252Fwww.google.com%252F)
      使用I2C配置输出均正常,但是芯片本身温度很高,有些异常,查看芯片手册后,怀疑是因为我的负载比较小(通道3,4每个通道只有几十mA,通道1,2有1A左右)的原因,造成大部分损耗并转换成了热量
   所以我想将芯片3,4通道配置为DCM模式,按照数据手册的设置方法设置后,重新上电后也读取了寄存器的值发现设置已经成功了

但是我再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的时候发现仍然还是CCM模式,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同仁或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楼主:
已解决,谢谢关注!
设置之后忘记存储到EEPROM了,断电又恢复默认了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价格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芯片价格不便宜吧

不贵,性价比还可以,官方价格才1.0多美金,比用4路DCDC实现相同功能性价比高,调电压比较方便,需要多路输出电压可调得时候使用该方案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