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运算放大器是怎么分类的

楼主(2021-01-04):
(无正文)

网友A:

运算放大器按参数可分为如下几类: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价格低廉、产品量大面广,其性能指标能适合于一般性使用。
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在精密仪器、弱信号检测等自动控制仪表中,总是希望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要小且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高阻型运算放大器:特点是差模输入阻抗非常高,输入偏置电流非常小,一般rid>1GΩ~1TΩ,IB为几皮安到几十皮安。
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
低功耗型运算放大器:由于电子电路集成化的最大优点是能使复杂电路小型轻便,所以随着便携式仪器应用范围的扩大,必须使用低电源电压供电、低功率消耗的运算放大器相适用。
高压大功率型运算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主要受供电电源的限制。
可编程控制运算放大器:在仪器仪表得使用过程中都会涉及到量程得问题.为了得到固定电压得输出,就必须改变运算放大器得放大倍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按参数可分为如下几类: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价格低廉、产品量大面广,其性能指标能适合 ...

介绍得很好,通俗易懂。

好像还有一大类没有介绍,那就是精密型运算放大器。

网友C(点评):
精密运放其实就是低温漂运放。运放参数输入失调电压、失调电流随温度变化很小。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