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直线电机一般采用哪些方法归零?

楼主(2021-01-04):
最近开始玩直线电机,请问各位大神直线电机一般采用哪些方法归零?还请赐教!!!

tyw
终点行程开关,可用机械式微动开关,或用红外断续开关,后者重复精度高些.

网友A:
可以直接用码盘,也可以用码盘加光电开关的方式

网友B:
直线电机长啥样的,上个图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