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F460设置时钟

楼主(2021-01-04):
我看数据手册实在是看不明白?时钟设置的流程或者步骤是怎么样的?我想使用内部高速时钟,怎么设置频率

网友A:
内部高速时钟只有16M或20M两种,在icg.h里面调用宏定义来设置

网友B:
你干嘛自己去设置呢?库里面都做好了,你直接用就好了,100M或者16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