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电机时,单片机出线复位重新现象。

楼主(2021-01-04):
单片机通过继电器控制220V交流电机,导致单片机出现复位现象。刚开始,一直怀疑是电机电磁干扰造成单片机复位。然后,通过示波器抓取单片机5V输出波形,发现复位时有550ms左右的低电平出现。这个板子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所有我们目前初步判断就是开关电源控制IC在这段时间停止工作了,开关电源没有输出。然后,我们把电机线稍微理一下,他有时候就一直出现不了这种现象了。我们这个板子用在两个产品上面,是同一个平台,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有线遥控另一个是无线遥控(无线接收IC大概会多出20mA左右)。现在就是有线那台怎么试都不会复位,无线那台复位概率非常高。现在,就是遇到了这么一个头疼的问题,复位的情况时有时无的。各位大神觉得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

网友A: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我是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可控硅再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后面带1500W的开关电源,如果带的负载超过一千W以上,频繁的启动关闭负载,设备就会有几率出现重启,查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但是带的负载如果在一千W以下,怎么弄都不会出现重启

网友B:
示波器抓下单片机供电波形看看

网友B:
另外介绍下 单板工作电压电流多少
电源功率是不是够?
成品电源还是 自己设计的板载电源

网友C:
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D:
5V上有低电平出现,低电平到多少伏?
这个说明5V的瞬态反应有问题,一个大的5V负载出现,稳压电源没有稳住5V,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E:

继电器两端加个104/400V的CBB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F:
PCB贴上来看看

网友G:
继电器两端加个104/400V的CBB电容,要串一个电阻,几十欧,100-20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介绍下 单板工作电压电流多少
电源功率是不是够?
成品电源还是 自己设计的板载电源 ...

你好,这个电源是6W输出功率,5V 150mA  ,12V 400mA左右。功率够的,现在测试了一下,还是开关电源那边干扰,引起芯片保护复位的。

楼主:
你好,这个是PCB文件,帮忙看一下。目前,我们测试下来,基本上已经确认是开关电源部分受干扰引起的,导致开关电源IC保护重启了。

网友H:

建议给继电器触点加吸收电路   以前碰到过类似现象,加吸收电路就好了

网友I(2021-02-04):

负载启动瞬间功率太大,导致单片机供电电源启动不了,看看单片机供电的开关电源前面输入电压有多低,实在不行就在5V电源输出端加个1000uF大电容

网友J:
继电器两端一般都要并联二极管的,用于续流,钳位电压。否则关的瞬间5继电器正端有一个很低的负脉冲。

网友K:
典型的火花干扰导致,减小、消除火花干扰,同时切断干扰传导路径来避免。

网友L(2021-06-08):

开关电源的输入加防止浪涌的电路和加大共轭电感。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