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突然无法烧录程序

楼主(2021-01-04):
之前测试都是好的,突然出现问题,片子程序起不来,烧录不成功,提示不能关机复位,实测NRST是上拉到高电平,修改了boot0引脚的电平,问题依旧。在keil5的debug里可以检测到连接

楼主:

请问如何定位是片子的问题,还是外围电路的问题。

楼主:

时钟也不起振,但是芯片的电源都是有的。换了晶振也还是不起振。(按道理说就算外部晶振不起振,片子也应该可以烧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