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or循环延时的疑问

楼主(2021-01-04):
写芯片驱动时序时,使用for循环语句进行简单的延时,代码如下。用示波器测试了过该函数延时为1.04us。当调用delay_us(10)的时候,示波器测试为7us多,delay_us(100)才70us多。研究了很久不知所以然,按道理说delay_us(100)应该大于100us才对啊,为什么反而还小呢?
void delay_us(u32 nTime)
{
    u32 i,j;
    for(i=0;i<nTime;i++)
   {
       for(j=6;j>0;j--);
   }
}

网友A:
运行过程可能被其他时序打乱

网友B:
而且本身就是不精确延时

网友C:
第一  你该测试1000ms延时,以此时的延时为准

网友C:
第二  测试延时的时候你要关中断

网友D:
void delay_us(u32 nTime)
{
    u32 i,j;
    for(i=0;i<nTime;i++)
   {
       for(j=6;j>0;j--);
   }
}

没理解你那个1.04us  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是的,这种延时有可能会被中断打乱的,不精确。

网友E:
以1000ms延时为基准,能分析一下为什么么?

楼主:
我测试1us没有关中断,实际用的时候也不可能关掉中断延时吧?

网友F:
用置高置低电平测试出来的?

网友G:
怀疑是置电平语句占了一定的时间

网友H:
嗯,导致for延时不足1us

网友I:
然后调用delay_us(1000)时误差就被放大了。

楼主:
我是用置高置低电平测试出来的,现在我怀疑是置电平语句占了一定的时间,导致for延时不足1us,然后调用delay_us(1000)时误差就被放大了。

网友J:
主要是进出函数,需要一定的时间,10次循环也是进出一次函数,100次循环也是进出一次函数

网友C:
你第一次测得时间剔除进出函数的时间,才是循环体真正的执行时间。

网友K:
楼上正解,入栈出栈及跳转要时间,但这个时间并不随你的延时时间变化而变化。

网友L:
这种延时函数,在延时时间很短时,进出函数的指令会占很大比例,时间长的时候,进出函数的时间还是固定的,但是比例就小很多了。

网友G:
你示波器所测的1.04US是(进出delay函数时间+IO输出函数时间+你想要的for(+1))的时间总和,实际for语句+1的时间应该等于1/晶振频率,而你示波器测的delay(100)同样是(进出delay函数时间+IO输出函数时间+你想要的for(+100))的时间总和,而并不是1.04*100us。

网友M:
还有,如果你需要精准的延时,请用定时器。如果你的产品对实时性要求很高,也不要用delay软件延时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J:
因为实时性较高场合一般都要求程序周期为20MS以下。

网友D:
如果你的程序很大,你使用delay软件延时过多,就相当于程序执行效率很低,一直在跑着玩儿。

网友K:
系统的和咱们自己写的不太一样

网友N:
这个涉及到机器指令了吧

网友M:
更深层次的问题

网友O:
机器指令的直行周期

网友P:
小数值的好像就是会不太精准 看你用什么板子

网友Q:
时钟是如何定义的啊

网友R:
有可能一开始的10us是错误的数值

网友S:
每次测试的时候delay(10) 都是10us吗

网友T:
每次都是相差固定的时间吗

网友U:
是裸奔还是跑系统的啊

网友V:
很好奇这么短的时间楼主是如何掐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