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1-05):
输入没有隔直。
将Q3的基极电压拉低,造成输出静态电压升高。

网友B(点评):
谢谢,我去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抄错。22Ω需调节其电流约是输出级集极电流的3分之1。

这个参数条件,可以算出,R4/R5造成的分压回路,按照Q3基极电平0.7V计算,则R4上端电压=0.7*25.3/3.3=5.36V。。
和仿真测量的非常接近。
目标输出端电压如果=3V   则R5换成6.8K  验算  输出电压=0.7*28.8/6.8=2.9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