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的检测、分类、基本电路、主要参数

楼主(2021-01-04):
  发光二极管也叫LED,它是由砷化镓(GaAs)、磷化镓(GaP)、磷砷化镓(GaAsP)等半导体 制成的,因此不仅具有一般PN 结的单向导电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具有发光特性。在正向 电压下,电子由N区注入P区,空穴由P区注入N区。进入对方区域的少数载流子(少子)一部分 与多数载流子(多子)复合而发光。故发光二极管工作时要加正向电压。

  发光二极管的简易检测

  检测发光二极管的正负极可参照普通二极管的方法但由于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在1. 8V 以上,因此必须使用设有R x 10k 挡、内装9V 以上电池的万用表进行测量。若用1. 5V 电池的万用表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均为∞或很大,无法进行正负极的判断。

  检测发光二极管正常发光性能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找一只漏电流较小的220μF 电解电容器,将万用表打在R x 10k 挡上,黑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使万用表内的积层电池对电容器充电,待充电达到表针回到2/3刻度以上时停止充电。电容器的正极接发光二极管的正极,负极接发光二极管的负极。此时电容器对发光二极管进行放电,发光二极管会发出很亮的闪光并逐渐熄灭,表明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性能是好的。如果万用表设有R X 10k 挡,则可用图10-6 所示的方法,在万用表外接-1.5V 的电池,然后用万用表表笔与发光二极管接触。若发光二极管发光,说明发光性能正常;如发光二极管不发光,可将表笔反接再试,如仍不亮,则表明发光二极管己坏。应指出的是,使用这种方法试验时,发光二极管的管心只会发出很小的光点。

  简单检测LED好坏

  发光二极管的基本电路

  发光二极管属于电流控制型器件,使用时必须加限流电阻才能保证其正常工作。发光二极管的基本电路

  基本常用电路

  常用发光二极管的分类

  常用发光二极管的分类。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颜色有很多种,它们主要取决于发光二极管使用的半导体材料,使用砷化镓、镓铝砷和磷化镓材料制成的二极管发红色光;使用磷化镓材料制成的二极管发黄色光;用砷化镓材料制成的二极管还可以发绿色光。红外光是一种不可见光,红外发光二极管用砷化镓材料制成,它不能用作指示器件,常用于控制电路。

  发光二极管分类

  单个发光二极管只能发出单一颜色,如果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发光器件,它们便可成为双色变色发光二极管及三色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的外形由封装材料压塑而成,因而可以做成多种形式,以适应于各种产品外形设计的需要。其中,符号形发光二极管可以制成各种符号的形状,而组合形发光二极管可制成排状、矩阵状等。

  发光二极管的塑封形式一般有四种,即加色散射式(D) 、无色散射式(W) 、无色透明(T)及有色透明(T) 。

  发光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1.最大工作电流ICM

  它是指发光二极管长期工作时,所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

  2. 正向电压降VF

  它是指通过规定的正向电流时,发光二极管两端产生的正向电压。

  3. 正常工作电流IF

  它是指发光二极管两端加上规定的正向电压时,发光二极管内的正向电流。

  4. 反向电流IR

  它是指发光二极管两端加上规定的反向电压时,发光二极管内的反向电流。该电流又称为反向漏电流。

  5. 发光强度IV

  它是一个表示发光二极管亮度大小的参数,其值为通过规定的电流时,在管心垂直方向上单位面积所通过的光通量,单位为med。

  6. 发光波长λ

  它是指发光二极管在一定工作条件下,所发出光的峰值(为发光强度最大的一点)对应的波长,又称为峰值波长(λP) 。由发光披长便可知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颜色。

  7. 发光分散角θ

  发光二极管的聚光效果的优劣用发光分散角。的大小来衡量θ角越小,聚光越好,发光方向性越强。但θ角过小不利于侧面观察,一般。角在30° - 60°之间。

网友A: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