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之降压电路分析

楼主(2021-01-04):
  学电源类设计从降压电路学起!我们了解下降压(Buck)电路,也称呼降压开关电源电路,这种电路结构实际应用也是很多的,电路拓扑结构看下图:

  降压拓扑

  图中,Q1是开关管,D1是续流二极管,L1电感、C1是电容,RL是负载电阻。电路很简单,不过理解这个电路需要先学习电感器知识,理解了电感的特性。那么理解起来就容易很多了。学电源一般也是从降压学起的!

  当开关管Q1栅极G为高电平的时候,开关光这个VCC从D、S导通,红色就电流流向,电流方向是VCC经过Q1、经过L1电感器、给电容C1充电、同时给后级负载RL供电,由于电器的特性,电感会产生一个自感电动势:左正右负,来阻碍电流通过,同时电感会储存磁能。下一周期为负载提供能量做准备!

  当提供给开关管栅极G为低电平的时候,开关管Q1截止,那么电流就会向红色箭头流动,流过电感L1的电流就会减小,由于电感器的特性,电感会产生自感电动势阻碍电流减小,电动势方向就是:右正左负。那么这个电动势经过滤波电容C1滤波,经过负载RL到地,再经过续流二极管D1构成回路,当电感上的电动势减小或者消失后,电路是通过滤波电容器C1给后级负载供电的。这就是降压(BUCK)型开关电源电路工作原理。

  电感和电容的大小,电感如果偏小,那么Q1导通时候储存的磁能肯定不足,C1太小,那么电路滤波效果会不好,输出电压不平滑。电感和电容如果太大,会有频闪等等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