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2021-01-04):
电池选定是18650的锂电池,2个串起来使用,充电电压为8.4V。

楼主:
适配器电源输入可以用是5V或者12V,希望有电源切换功能就是使用适配器的时候芯片切换为适配器输入,不用时切换为电池电源输入。

网友A:
电路板的整个工作电流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
2.5A

网友B:
你可以选择TI的BQ24171或者BQ24172

楼主:
有啥区别

网友C:
它们之间区别是BQ24171支持JEITA功能。相关应用文档可以上TI网站搜索到。

网友D:
工作电流2.5A,这么大啊,人都会电死的。

楼主:
BQ24171好像国内很难买啊
是指电路板某个时候的工作电流可以达到2.5A,

网友E:
如果有项目需要,你可以上TI网站申请样片。

网友F:
是的,可以试试DIGIKEY那种从美国寄的,我用信用*在网上买过

网友G:
BQ24172 9脚 状态指示灯不亮、 12脚VREF没电压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H:
没有四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I:
锂电池充电芯片和锂电池保护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J:
3.7V锂电池充电管理IC选哪种好?

网友K:
锂离子充电器哪家卖的比较好

网友L:
充电管理ic有哪些

网友M:
选择锂电池充电IC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N:
怎么控制一个MOS对锂电池进行充电

网友O:
鹅问题是什么 楼主下次讲详细一点

网友P:
有没有三节或者多节的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网友Q:
BQ24032锂电池充电管理电路图如何设计?

网友R:
多节串联使用的18650锂电在电路中充电要如何管理

网友S:
锂电充电管理是指对锂电池的电压测量?

网友T:
锂离子电池应该怎样控制充电电流

网友H:
给锂电池充电一定要用锂电池管理芯片吗?

网友U:
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IC,4054 有没有欠压提醒功能?

网友Q:
求推荐:24V锂电池充放电管理芯片或者电路?

网友V:
充电管理电路不充电咋办?

网友W:
求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有过充过温短路保护

网友X:
用什么芯片来进行充电放电管理

网友J:
锂电池为什么需要管理系统

网友J:
推荐一个18650锂电池的充电管理IC

网友K:
锂电池充电芯片中截止充电电压是哪个参数

楼主:
启动界面停止可能内存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