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运行振动和噪声明显,应该怎样处理?

楼主(2021-01-04):
现在的应用是需要控制步进电机在20rpm左右的转速下进行180度的往复旋转,负载非常的轻,电机带动完全没问题,用的是LV8728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用4细分8细分16细分32细分都有测试,电机在运行时会振动和噪音明显,将速度调到120rpm以上振动基本消失,电机厂商反馈说可能是电机共振导致的异常,望大家不吝赐教,我应该从哪里入手来解决此问题。

      下载视频

楼主:

为什么我上传图片提示上传失败呢?我想传电路图上来啊

网友A:
有预算的话可以加个变速器, 这样就可以把速度提上去避开这个共震区

网友B:
加大细分就行了 那么低的速度至少128细分 并且要控制好速度最好是S曲线控制  加速度不能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