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平均值

楼主(2021-01-04):
我在进行采样电压时要多次采样取平均值,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我看例子好像都是每次采样结束产生中断再取值

楼主:
难道我要这样采个十几次,这和单通道单次采样没什么区别啊。

楼主:
谁给我说说各种模式的区别,感觉分不出来

网友B:
把十几次甚至几十次采样值加起来取平均值作为一次采样值用。

网友C:
这就是说操作和单通道单次没区别,就是一般多起取值是都用单通道连续采样

网友D:
多次采用取平均值的,对数据处理比较有利的。

网友E:
中值滤波

网友F:
中断取值可以 这样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项

网友G:
在网上可以搜到的。

网友H:
多次采样的然后去掉最大的几个值跟最小的几个值的,然后求平均数的,这样采集的数据时非常合理的。

网友I:
这个也就是大数据量采集处理的办法的,很合适的啊。

网友J:
考虑内存消耗吧, 可以做个加法器+一个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