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Page填啥

楼主(2021-01-04):
stm32擦除flash的时候FLASH_EraseInitTypeDef结构的Page填啥?

网友A:
看了网上的例子,填好像是地址
uint32_t writeFlashData = 0x55555555;
uint32_t addr = 0x08007000;

//FLASH写入数据测试
void writeFlashTest(void)
{
    //1、解锁FLASH
  HAL_FLASH_Unlock();

    //2、擦除FLASH
    //初始化FLASH_EraseInitTypeDef
    FLASH_EraseInitTypeDef f;
    f.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f.PageAddress = addr;
    f.NbPages = 1;
    //设置PageError
    uint32_t PageError = 0;
    //调用擦除函数
    HAL_FLASHEx_Erase(&f, &PageError);

    //3、对FLASH烧写
    HAL_FLASH_Program(TYPEPROGRAM_WORD, addr, writeFlashData);

    //4、锁住FLASH
  HAL_FLASH_Lock();
}

可是官方给的例程里填的是第几页吧
/* Unlock the Flash to enable the flash control register access *************/
  HAL_FLASH_Unlock();

  /* Erase the user Flash area
    (area defined by FLASH_USER_START_ADDR and FLASH_USER_END_ADDR) ***********/

  /* Clear OPTVERR bit set on virgin samples */
  __HAL_FLASH_CLEAR_FLAG(FLASH_FLAG_OPTVERR);
  /* Get the 1st page to erase */
  FirstPage = GetPage(FLASH_USER_START_ADDR);
  /* Get the number of pages to erase from 1st page */
  NbOfPages = GetPage(FLASH_USER_END_ADDR) - FirstPage + 1;
  /* Get the bank */
  BankNumber = GetBank(FLASH_USER_START_ADDR);
  /* Fill EraseInit structure*/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InitStruct.Banks       = BankNumber;
  EraseInitStruct.Page        = FirstPage;
  EraseInitStruct.NbPages     = NbOfPages;

/**
  * @brief  Gets the page of a given address
  * @param  Addr: Address of the FLASH Memory
  * @retval The page of a given address
  */
static uint32_t GetPage(uint32_t Addr)
{
  uint32_t page = 0;

  if (Addr < (FLASH_BASE + FLASH_BANK_SIZE))
  {
    /* Bank 1 */
    page = (Addr - FLASH_BASE) / FLASH_PAGE_SIZE;
  }
  else
  {
    /* Bank 2 */
    page = (Addr - (FLASH_BASE + FLASH_BANK_SIZE)) / FLASH_PAGE_SIZE;
  }

  return page;
}

网友B:
uint32_t writeFlashData = 0x55555555;
uint32_t addr = 0x08007000;

//FLASH写入数据测试
void writeFlashTest(void)
{
    //1、解锁FLASH
  HAL_FLASH_Unlock();

    //2、擦除FLASH
    //初始化FLASH_EraseInitTypeDef
    FLASH_EraseInitTypeDef f;
    f.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f.PageAddress = addr;
    f.NbPages = 1;
    //设置PageError
    uint32_t PageError = 0;
    //调用擦除函数
    HAL_FLASHEx_Erase(&f, &PageError);

    //3、对FLASH烧写
    HAL_FLASH_Program(TYPEPROGRAM_WORD, addr, writeFlashData);

    //4、锁住FLASH
  HAL_FLASH_Lock();
}

//FLASH读取数据测试
void printFlashTest(void)
{
  uint32_t temp = *(__IO uint32_t*)(addr);

    printf("addr:0x%x, data:0x%x\r\n", addr, temp);
}

网友C:
具体用的是什么板子呢

网友D:
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擦除步骤,需要定义个FLASH_EraseInitTypeDef的数据,FLASH_EraseInitTypeDef有三个成员:TypeErase、PageAddress和NbPages。

其中,TypeErase有两个选项,页擦除和块擦除:

#define FLASH_TYPEERASE_PAGES     ((uint32_t)0x00)  /*!<Pages erase only*/
#define FLASH_TYPEERASE_MASSERASE ((uint32_t)0x01)  /*!<Flash mass erase activation*/
PageAddress是设置FLASH地址,这里为0x8007000;

NbPages为擦除页数(块数),这里为1;

网友D:
另外还需要定义一个uint32_t变量——PageError,如果出现错误这个变量会被设置为出错的FLASH地址。

网友E:
应该跟实际有关吧,看选择的哪个芯片。

网友F:
引脚不一样地址不一样 楼主将详细点

网友G:
没明白楼主到底问的啥

网友H:
这个好像是一个他自己定义的数据类型

网友I:
感觉就是页数啊 第几页第几页那样的

网友J:
填写你需要的第几页的数值就行应该

网友K:
自己定义的一直数据 就感觉像是整型之类的

网友L:
是不是就是64个字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