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单片机的死循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1-05):
单片机是可编程器件,在使用时需要编写满足需求的程序。其C语言程序在各个端口、配置初始化完成后,会进入一个死循环,一般用while(1){;}的形式。初始化完成后,单片机就在死循环内一遍又一遍的执行程序逻辑。复位后,就从头开始,初始化完成后,再次进入死循环。          单片机在执行程序是从上到下一条一条语句执行的,对于定时器的配置、端口的初始化等内容,只需要执行一次就可以,所以初始化内容放在while(1)循环之外,而对于任务之类需要实时检测的逻辑就需要放在死循环内,让单片机不停的去执行。
单片机的程序分为查询式和中断式。所谓查询,就是需要不停的去扫描,比较耗费资源;而中断具有中断标志位,只有中断标志位置位后才去处理中断内容,比较节省资源。所以,查询就是通过while(1)循环来保证的。
单片机在执行主程序时,如果发生了中断,则会优先处理中断内容,处理完成后再从刚才的断点处继续执行,如果发生了多个中断,则先执行中断优先级较高的中断。

网友A:
讲的真不错 通俗易懂

网友B:
适合初学小菜

网友C:
所谓查询,就是需要不停的去扫描,比较耗费资源;而中断具有中断标志位,只有中断标志位置位后才去处理中断内容,比较节省资源。所以,查询就是通过while(1)循环来保证的。
是的但实际中状态机就是最好的办法,状态机加中段相当的方便

网友D:
小菜来学习了。

网友E:
通俗易懂,讲的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F:
用简单的话,讲的通俗易懂,很不错,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