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复位异常

楼主(2021-01-05):
各位大神请求帮助,STM8S103F复位异常,NRST脚的电压才1.6V。NRST外围电路连接一个104对地的电容,内部上拉45K电阻

网友A:
为什么这么低的电压啊

网友B:
电阻会不会过高了

网友C:
还能再详细的描述一下吗

网友D:
怎么个异常方式呢

网友E:
然后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异常复位的呢

网友F:
坏了吧,检查一下供电电源是否正常,是否加电瞬间有突变?

网友G:
用示波器量该引脚是否是方波。1如果是,重新烧录程序试试。 2,不是,换一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H:
问题应该是出在VCAP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