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系列的PB4,PB5的坑太多了,以后尽量不使用这两个脚!

楼主(2021-01-05):
做STM8S开发的伙伴们,有没有被STM8S的PB4, PB5管理脚坑过?
第一次坑:PB4, PB5用来做高输出,驱动LED,还不搞上拉电阻。这是低级坑。
第二次坑:PB4,PB5不能独立输出高,那就做输入吧。奶奶个熊的,做输入也有问题,不能做高输入或上升沿中断。不信你试试,有的芯片行,有的芯片不行。同一颗芯片,有时行,有时不行。
第三次坑: PB4, PB5做高输入不行,那就做低输入,搞下降沿中断吧。**奶奶的,真想骂人了:相邻的PC3的输入尽然能触发PB4中断,ST,你挖这么大个坑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
下面是什么坑,慢慢等吧。
问一下,有和STM8S相近的可以替代的芯片吗?

网友A:
用之前先看看数据手册,这两个管脚标着 T

网友B:
T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C:
第一次看见这种标识的引脚

网友D:
可以反馈给技术人员

网友E:
如果已经发现了  就可以绕过它了

网友F:
估计还没有成熟

网友G:
这两个脚用于IIC通信,作为普通IO口用的时候,一般接个LED工作指示灯。

网友H:
楼主应该仔细阅读官方手册才不会走弯路。PB4和PB5是IIC引脚,没有上拉是硬道理。

如果不作IIC使用,无论输出或输入都要外加上拉电阻的。
这不是坑。

网友I:
从手册上信息来看,输入是有弱上拉模式的。有时行有时不行的话,多半是浮空模式

网友J:
踩过一次就OK了,不是坑

网友K:
STM8S103的PB4和PB5只能配置成开漏输出,用作I2C通讯;PB4和PB5不能配置为推挽输出,来控制LED之类的,因为内部没有上拉电阻,IO拉高电压只有1.8V左右,要想控制LED,只能通过外部上拉。

网友L:
麻烦问一下   PB4,PB5做普通输入时应该怎么配置,  外接了上拉,  但是读不出来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