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外设模块的GPIO引脚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2021-01-05):
STM8S 的GPIO模块只有把引脚配置成AI,DI,DO的功能,想用usart功能,引脚模式应该怎样配置,看了很多例程中,这部分都没有配置,不知道为啥?例如32 引脚的芯片  的21脚  PC4/TIM1_CH4/CLK_CCO 有这几个功能,要用TIM1_CH4功能应该在什么地方设置?

网友A:
以TIM1_CH4的PWM输出模式为例,首先配置一下相应的引脚,包括使能时钟,配置输出模式等,然后初始化定时器4,将定时器4设置为PWM输出模式,然后使能通道4,通过改变Capture Compare3寄存器的值,就可以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了

网友B:
GPIO 模块中没有配置为引脚复用的模式,你指的引脚复用配置具体在GPIO那个寄存器里?CR1,CR2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