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块STM32F767IGT6 的板子, 换上STM32H743IIT6, 连ST-LINK出问题了

楼主(2021-01-05):
PCB 本身应该没问题,以前用的STM32F767IGT6 ,各种功能都正常。     打样剩的空板,重新做了一块,焊了个STM32H743IIT6上去,  测了一下,供电什么的都正常。

用一个闲置的 F4-DISCO 上的  ST-LINK 去读 ,却显示  unknow device ID .

这个ST-LINK 升级过固件,用来调试F4  F7 都可以。  到H7  就不行了。

芯片 用放大镜 反复看过,应该没有虚焊。 芯片的来路还算正,虽然是淘宝,也是正规公司发的货。

一时居然无计可施

网友A:
为什么H7不可以?官方H7板卡的的ST-Link用的是F7

网友B:
可以用ST的NUCLEO板上的ST_LINK试试,或者JLINK的V9或以上版本试试,最近也是做了块H743,只有这两种可以下载

网友C:
之前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是因为ST-LINK固件版本太低,不能正常识别H7系列芯片。需要用STM32 Cube Programmer升级一下ST-LINK固件

网友A:
ST的H7 NUCLEO板上的ST_LINK 用的是F7 ,以前用的是F1

网友D:
换一片芯片试试看

网友E:
技术支持是什么说法

网友F:
看来太高级了也不是都是好事

网友G:
仿真器的更新跟不上了 呵呵呵

网友H:
哈哈 弱电就是如此的让人销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