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有时无法启动,是否跟复位电路有关?

楼主(2021-01-05):
求大佬指点!
我用STM8S003和STM8S103做电路,MCU通过三端稳压芯片将5V降到3.3V供电,复位引脚是悬空的,Vcap 1uf电容,
接电源时,单片机经常启动异常,无反应。有时候多试着插拔几次又启动了。如果把SWIM引脚跟ST-LINK烧写器链接连在一起,或者短接一下,单片机就正常了。。。

之前搜索到有种说法是STM8S启动时如果给引脚灌入电流会导致启动异常,难道是因为LED电路?
--------------------------------------------------------------------
更新:最开始用的三端稳压芯片是HT7133,在其他的板子上这个芯片好像没什么问题。跳线,换成了AMS1117,居然启动正常了。。。。

网友A(2023-01-11):
复位电路不能悬空,你可以试试把复位引脚接个上拉电阻。

网友B:
你要是觉得是供电芯片的问题,可以拿示波器测量一下供电波形。

网友C:
有时候电路没设计好,就特别多的玄学。

网友D:
无法启动你可以通过仿真器跟踪一下程序的

网友E:
有可能跟复位电路有关系

网友F:
你能保证你的固件是OK的吗?

网友G:
一般情况也有可能是MCU有问题,你的MCU是正规渠道来的么

网友H:
感觉像电路有影响呢?你这个电路PCB图能贴出来么

网友I:
按理来说有可能是你那个引脚出了故障导致的

网友J:
是不是你的电路需要的电流比较大啊,用的HT7133电流不够了吧

网友K: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如果电流不够用了,也会起不来的

网友L:
你这个逻辑好像是没啥问题,你要是接STlinkSTlink是会供电的

网友M:
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看一下你的复位电路有没有与仿真器的接口连接

网友M(2023-02-12):
有可能是你那个引脚出了故障导致的

网友N(2025-04-06):
复位脚悬空确实不太稳,STM8官方推荐至少接一个上拉电阻+小电容做个简单RC复位,悬空会被干扰拉低,启动就异常。

网友O:
我之前遇到类似情况,加了个10k上拉电阻和0.1uF电容后,启动就稳定了,再也没卡过机。

网友P:
你说的“插拔几次才启动”我以前也碰过,是上电波形太慢或者不干净造成的,三端稳压反应慢的话尤其容易出这种情况。

网友Q:
HT7133带载能力比较差,启动时STM8S拉点电流它可能掉压了,AMS1117稳得多,你换这个能好是有道理的。

网友R:
有个老经验分享一下:SWIM连接后能正常启动,是因为ST-LINK上有内部上拉+稳压,帮你间接稳住了供电和复位。

网友S:
灌电流的问题你说得对,比如LED直接接到GPIO上,MCU上电还没初始化,电流通过保护二极管倒灌到VDD,也会造成不正常启动。

网友T:
建议你加一个电源上电时序检测电路或者用STM8的PWR寄存器看一下是不是复位原因是POR或其它。

网友U:
你板子上有没有使用外部晶振?有时候晶振没起振,MCU也会卡住,可以用内部HSI先排除一下。

网友V:
建议你用示波器测一下复位脚电平上电时的变化,有些时候电压波动或者慢升上来,也会被MCU误判为复位。

网友W:
其实STM8挺皮实的,关键就是电源+复位要干净,不然表现就会飘。稳压、灌电流、RC复位这几个点都注意到了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