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NU-LINK仿真的时候,为何程序指针没事儿老往定时器里跑呢

楼主(2021-01-05):
我用NU-LINK调试MS51系列,用的是附图中某宝上买的仿真器,在程序里开了定时器T0,10ms中断,仿真的时候,单步走,在主程序里没走几步,程序指针就跑到T0的代码里,执行到T0代码的最后一句之后,再单步执行,又回到T0中断代码的第一句,反反复复的不出来,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因为ice 停下,timer还有clock去计数,你停了,计数器满了,重跑就会timer中断。
要關pclk

楼主:
那不对呀,那我用J-LINK,ST-LINK仿真STM32 STM8的时候怎么没有这个情况呢,ICE仿真怎么停,任何时候都不往定时中断里跑,应该还是这个仿真器有问题

楼主(2021-03-04):
这个问题没有网友遇到吗?新唐官方能不能给个解释?

网友A:
这是硬件上的设计,没有办法停下来,连周边clock也停。
在你用timer时,迈出中断太短,只能用printf的方式去debug.

楼主:
这根本不是理由,我用其他厂家的单片机和仿真器,从来没有过这种现象发生,仿真器总往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里跳,来回在里面折腾,程序指针根本出不去,无法仿真

网友B:
你咋这么固执呢,基本上所有51内核的MCU,仿真时都这样的,这是内核设计决定的,51内核设计时,根本没考虑JTAG等调试接口。如果用KEIL的软件仿真,反而更准确,但是KEIL不支持非标准51的时序计算,会有误差。

楼主:
我大量使用了深圳赛元的8051,他家的MCU在仿真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你说的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有网友遇到吗?新唐官方能不能给个解释?

我仿真N76E616时碰到的情况和你一摸一样,单步时总跑到T0中断,仿真结果也不正常。但是加断点全速运行正常。
单步有问题应该是51系列仿真器普遍存在的情况。我用过十速、赛元、中颖的,都会有类似情况。

楼主:
我在用赛元的仿真器,没有这种情况,仿真很顺利,新唐的这个总是往定时器里跑,单步调试的话根本就走不出来

网友D:
二楼正解,不错,二楼说的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楼正解,不错,二楼说的没错的。

你用过J-LINK仿真没?

网友E:
现在某宝,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F:
仿真不要开启定时器中断

楼主:
哪里说的仿真的时候不能开定时器中断?

网友G:
新唐的51 用nulink仿真就这个德行 .要注意. 有需要的地方打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唐的51 用nulink仿真就这个德行 .要注意. 有需要的地方打断点.

这才是正解,是新唐仿真器设计的问题,打断点、执行到光标处这些手段都会用,问题是要查看某处代码执行的细节的时候,就不能单步的一步一步走了,否则会被定时器中断剥夺了运行权,开发单片机二十多年了,没见过这种仿真器的,太奇葩了,最后的问题是这个论坛就给坛友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而已,新唐官方对此板块好像根本就不管不问

网友H:
我用NuLink调试过M451,MS51,都有这种情况,STLink确实没有,有点费解为啥新唐不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那看来 NU-LINK 调试自家的ARM也是这种情况,问题是如果你的应用里有RTOS的话, RTOS的时钟是1ms的中断,那根本无法调试了,不理解新唐为何如此设计,而且官方对最这个问题根本视而不见

网友I:
仿真当然是这样,而你烧录之后,就不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看来 NU-LINK 调试自家的ARM也是这种情况,问题是如果你的应用里有RTOS的话, RTOS的时钟是1ms的中断,那 ...

arm没有 这个问题应该是新唐51上才有

楼主:
但是新唐ARM 51仿真都用NU-LINK呀,除非你仿真新唐ARM的时候用J-LINK仿真器

网友J:
这是新唐仿真器硬件没有做好

网友J:
其它单片机没有遇到过

网友K:
我估计是新版KEIL驱动的原因吧
以前的旧驱动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使用IAR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关键的问题是新唐好像根本不理会这个论坛,只开这么个论坛给用户自己玩儿,他啥不管。。。。

网友L(2021-04-13):
感谢楼主的分享,这个小盒子,确实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M:
肯定是程序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肯定是程序问题啊!

你用过仿真器没呀?

网友N:
cortex内核自带的systick定时器,在程序暂停时,会自动停止systick的时钟,这是arm本身的设计。而各mcu厂家的片上定时器外设,是否有这个特性,完全是由各厂家自己决定。
虽然话说这个特性对调试可能有一点便利,但可能会增加成本,而且这个便利也不是关键性的,有很多其它的调试方法可以代替或绕过去。厂家的想法可能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小小的调试阶段的便利而付出更多的成本。

楼主:
其它方法倒是有,但是都是通过拐弯抹角的办法实现的,纯属脱裤子放屁,用过不少仿真器,从来没见过 NU-LINK 这样的特性的,另外我觉得好像不是暂停时钟的问题,好像是 FOR KEIL驱动的问题

网友O(2021-05-15):
没遇到这种情况 挺有意思奥

楼主:
这个不是官方的技术支持,好像是代理商的

网友P:
51的仿真就是这样,不要纠结为什么仿真是这样,仿真不是万能的,达到目的即可。

楼主:
你是不是就没用过仿真器

网友A:
二楼已有回答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正解,去掉PCLK的勾选之后确实不往定时中断里跑了,但是这个勾选是啥意思呢?

网友A:
ice停了,周边的clock也取消,

楼主:
谢谢楼上,看来NU-LINK更高级,可以设置ICE断点的时候,系统CLK是否停止还是继续运行,好东东,新唐的MS51用着很舒服,准备用用M031 032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