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阀门定位器的调试方式

楼主(2021-01-05):
智能阀门定位器的调试方式

  智能阀门定位器是一种无需手动调节的阀门定位器,能自动检测控制阀的零点、满量程、摩擦系数,并自动设定控制参数。今天就来介绍一下智能阀门定位器的调试方法!

  1.调试准备

  检查定位器与执行机构连接是否正确,接线是否正确。整定器提供1.4-7bar工作气源和18-35v电压源或4-20mA电流源。通过三个按钮检查执行机构在整个调节范围内是否能自由移动,使后移动执行机构的连杆达到水平位置,显示屏显示值在48%-52%之间。这样,定位器测得的位移更准确,否则,调整定位器的连杆。

  2.自动或手动进行初始化

  由于这种执行器应用广泛,初始化的过程,实际是定位器微处理器采集执行器数据,从而与该执行器相匹配过程。定位器能自动测定执行器的作用方向、行程实间,并配以手动设置其他少量参数,大多数参数默认即可。

  3.复制初始化数据,定位器更换

  当某台定位器出现故障,需要进行更换,而工艺系统又不允许对定位器进行初始化时,可以使用这一功能对定位器调试。更换一台没有经过初始化的定位器给另外在允许的执行器时,用HART通信器从需要更换的定位器采集数据,并复制到新定位器,就能够满足工艺系统要求。等到工艺系统停运时,再对该定位器进行初始化,提高控制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