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230串口驱动问题

楼主(2021-01-05):
如上图:
1、UART0使能发送发成中断后为何立马进中断啊?这里我还没打开UART0呢,并且我也没有发送数据啊

如上图:
1、进了发送完成中断为何又清除不了中发送完成断啊?

网友A:
TC位的复位值就是1,所以只要你使能TC中断,立刻就会进中断,即使不使能USART也会进中断。
进中断清不掉TC位是因为此时你还没有使能USART,清标志需要先使能USART。
所以正确的操作顺序应该是先使能USART,在这之后再开启TC中断:
usart_enable(USART0);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_TC);